单电源芯片信号输出com端如何与电源负一致?

楼主(2011-07-28):
我要用AD698做一个LVDT传感器的调理模块,采用的是24V单电源供电。
     根据附件里AD698的使用方法,信号输出的“信号地”sig ref,其实是+12V的。
问题来了:
     除了此LVDT模块外,我还有其它的信号调理模块一并进入信号采集卡,采集卡采用的是单端输入(非差分),因此这些信号调理模块的“信号地”其实也都是连通的。其它模块信号输出的参考地是24V的负极,也就是信号输出的com端和电源的Gnd是通的。
    因此我没法把LVDT模块的“信号地”和其它模块的“信号地”并联,一起进入采集卡。请问怎么做才能让AD698的sig ref可以和24V的负极并联?
   注意:不要说用耦合电容,因为实际使用情况信号out可能是个直流量。
   加一级运放隔离可以吗?怎么加?请给个图。

楼主:
其实这个问题扩展开了就是:通常双电源运放的输出信号地就是GND,而电源运放的输出信号地往往+Vcc/2。那么当单电源运放和双电源运放混用的时候,“地”之间如何互相连接?尤其是针对低频信号,甚至是直流信号如何连接?

网友A:
通过电平平移,将信号out平移到Vcc/2

网友B(2011-11-02):
不能直接进入信号采集卡,需要运放搭一个减法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