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差分走线

楼主:
如图,高速差分线,不是说要等长等宽吗?但是遇到如图上的同轴端子就需按图中那样处理了,我想问的是,到底离同轴端子多远才开始分叉呢?谢谢

网友A(2011-08-09):
不是那么严格吧,尽量保证长度一致,接头那里应该没有什么干扰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