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救~有图

楼主(2011-07-28):
上图:

说明:双电机后轮驱动;
        蓝色板子为电源,红外,单片机模块;
        红色板子为电机驱动;
问题:小车不放入地上,轮子可以正常转动;但一旦放入地上,感觉向前,向左,向右走不动,但有走动趋势,然后就卡住了不动了。唯独向后可以走动的。:L

网友A:
动力不足~~~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是5V电源,L298N的H桥驱动电路,这样还动力不足呀?

网友B:
电机动力电源不会是用7805供电的吧?

网友C:
电机(L298)驱动电压5V过低

网友D:
测一下应该转动的时候电机上的电压,判断是驱动部分的问题还是机械部分的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C:
是的,我仔细看下数据手册,Vs电压最小值要是逻辑电平Vss+2.5,我Vss接的是5V,故我Vs正好接7.5V,可是现在电机压根不转呀,还不如一开始Vss,Vs都接5V时呢,好歹还转的。:L

楼主:
电机驱动电路图:

电源:

5节干电池供电(7.5V),经过7805出来5V。
问题:
一开始我L298N端的Vss和Vs我都接的是7805出来的5V,此时小车可以动,但感觉走不动,于是我加大小车电机电压,把Vs接在5节干电池上,我想这样的话就是7.5V供电了,应该比刚才好吧,可不想这下直接不动了?

网友C:
什么牌子电池?有些电池虽然电压正常,但实际上内阻较大,提供给电路的电压就不足了,驱动能力减弱

楼主:
回复 网友C:
:handshake 非常感谢,果真是电池的问题,我换了5节南孚电池,小车跑的飞快呀!
同样电池,差距咋就这么大。都怪我当初贪图他便宜1元一节,汗:L

网友E:
这个我做过的,用L298芯片比较功耗大,最好不要和单片机采用一个供电模块。或者采用用光耦隔离驱动。

网友E:
L298芯片7.5供电都不够的,我试过用干电池9V供电,15分钟时间就看到动力不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