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纹波与温度

楼主(2011-07-28):
(无正文)

网友A:
可能是温度低时电解电容容量和等效电阻的变化。

楼主:
MAYCHANG老师,电解电容的等效电阻是随着温度上升而下降是吗?

网友B:

温度降低  容量降低 但是等效电阻貌似也会降低

网友C:
温度降低  容量降低 但是等效电阻貌似也会降低
引用 网友B:

esr好像是随着温度的降低增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