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晶振不起振!

楼主(2011-07-28):
在生产的一批电路板过程中,部分晶振用过几个小时后再次不起振或受热起振,断电上电又不起振。查了晶振匹配电容电阻,也没有较好效果!特此请教!

网友A:
是不是焊接过程有损伤,半死不活那种

网友B:
一种可能:焊接时高温造成内部晶体出现一些熔融现象,振荡子和壳体等部分绝缘下降,等效电容加大,超出谐振电容范围。

此现象对那些习惯于将晶体外壳焊接到地层的设计来说,现象更为明显,首先焊接外壳时本身就需要较长时间的加热,出现熔融的概率加大,外壳接地后,等效电容因为距离减小的原因,容值增加,所以该现象更加明显。

建议,最好是换SMD晶体,或者是选择体积稍微大点的晶体,用小功率烙铁焊接,如果晶体一定要接地的话,尽量别直接加热晶体外壳,用一个金属线套住晶体,然后把金属线焊接在地层上即可。

网友C:
晶振外壳接地好像没有任何意义?
也许受到十几G加速度时能牢固点?

网友B:
晶振外壳接地好像没有任何意义?
也许受到十几G加速度时能牢固点?
引用 网友C:

有一些晶体本身自带一个接地引脚,这个引脚和晶体壳体是连接在一起的。
一般频率不高的无源晶体,多数都不带这个引脚,如果是高频晶体,还是尽量选择有接地端得规格吧。

工业产品因为量少,价贵,大家都让它接地了,民用多数都不接了,呵呵,人工成本也是钱,省了一道焊接呢。

网友D:
一定是晶振质量问题,或是你采购的晶振不符合(Q值)使用要求,找晶振厂家问清楚。或许是你的PCB受潮后分布电容较大,造成不容易起振。

网友E:
一般M级晶体外壳接地。

网友F:
注意晶体的负载电容参数,有些振荡电路对此要求严格,另外匹配电容也要合适。

楼主:
后来把坏的板子经过测试,老化试验,证明是Q值不符合使用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