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一下自己加入21ic论谈的1个月的体会.

楼主(2011-07-28):
本人搞单片机软件(含硬件)工作大约1年半左右,还有很多东西还不会。本想加入21ic论谈偷学些东西,但发现不如找本好书来看,学的内容更多----当然自己发问的方法也有不对的地方.
      我hope这个21ic论谈有更多的精采的高手的宝贵的软件东西。
      我发现书店98%的关于单片机图书都是不适合开发的,如按键扫描,现它们都是先判断有没有按键按下,有的话,则delay 20ms,再判有没有按键按下......实时性太差了。还有就是那些编程结构,更乱了,看了前面的内容,到后面就忘了前面的东西.我之前就是被这些图书害的,入不了门,更不用说搞开发了,后来看到这本书,才完全很快进入单片机开发.我从它学到很软件东西,但这样的图书太少了.
书名:HT46xx A/D型MCU在厨房小家电中的应用 (简体版)
作者:杨斌
出版: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出版社
编号: N/A
ISBN:978-7-81124-355-0
  内容简介:
本书特色内容简介:本书讲解用盛群单片机来设计厨房电器控制器,以软件设计为主,软硬相结合,首先简单介绍厨房电器产品基础,HOLTEK的HT46系列单片机基础知识,再分别讲解显示和按键、A/D转换和温度检测、功率输出和控制等部分的硬件和软件设计,最后以6款产品为例,讲解整个控制器的设计思路和流程,硬件和软件的实现。此书旨在让单片机初学者从理论知识到实际产品设计的渐进提高过程,既包括单片机的应用,又有外围驱动芯片的应用,还包含了具体产品的功能规格及控制特点等介绍。本书适合有一定基础的初学者,也适合厨房类产品的软硬件工程师阅读。

网友A:
看一本书就想学会开发?
除非你看的是高手和大家智慧的集合成的书....

网友B:
本来是准备顶顶 “体会”,不料却是拙劣的广告。

楼主:
大家误解了我,之前朋友发给我他以前的产品程序,不懂的地方就问他,之后自己写一个电子钟(可调),并看那本书,大约1年后,我就直接面试这家公司的软件工程师.当然开始那几个月真的很辛苦,搞了50天后,终于把第1个产品调试出来了.在近2个月的时间里,我差点放弃了.因为这个项目是电容式触摸产品,而且这个芯片在网上是没有参考程序的,也没有人帮忙的.当时真的很累.
    之后就轻松了很多.这本书我看了不止7次。
    一直到现在,我就采用这种编程结构,因为它是模块化的,故主要不是双MCU之间通信的,我就有把握搞出来(当然难度不是很大的那种).,开发速度快的多了.我hope单片机初学者多看这本书,里面有很多实用的软件开发内容.可惜这本很好卖,现书店是没有了.

网友C:
经检查,LZ是7月7号加入BBS,截止发帖之日共计21天时间,尚未有1个月时间,涉嫌夸大宣传,夸大比例高达9/30=30%

网友D:
嘻嘻,LZ的宣传反而得到反效果

网友E:
一般来说,我对图书广告是比较宽容的。只要不是刷墙,我会保留。

因为我觉得作者写一本书不容易。而且我也希望读者能够多得到一些关于书的资讯,有了比较才能选择对自己有帮助的图书。

所以,楼主如果是为新书做广告的话,不必遮遮掩掩。不妨把书的目录和简介发上来,如果有样章的话,最好发个样章。

楼主:
问心无愧就行了.起码我不会干那事.大家不相信,我也没办法.

楼主:
内容简介本书讲解用盛群单片机来设计厨房电器控制器。书中以软件设计为主,软硬相结合。首先简单介绍厨房电器产品基础、Holtek的HT46系列单片机基础知识;再分别讲解显示和按键、A/D转换和温度检测、功率输出和控制等部分的硬件和软件设计;最后以6款产品为例,讲解整个控制器的设计思路和流程、硬件和软件的实现。本书旨在让单片机初学者达到从理论知识到实际产品设计的渐进提高,既包括了单片机的应用,又有外围驱动芯片的应用,还包含了具体产品的功能规格及控制特点等的介绍。本书适合有一定基础的初学者,也适合厨房类产品的软硬件工程师阅读。

目录 第1章 厨房电器简介
 1.1 厨房电器的特点及发展方向
 1.2 厨房电器的分类
第2章 Holtek46系列单片机基础
 2.1 Holtek46系列单片微控制器系统结构
 2.2 微控制器指令系统
 2.3 微控制器汇编语言程序设计
 2.4 HTIDE3000集成开发环境
第3章 显示和按键
 3.1 概述
 3.2 LED数码显示设计
 3.3 LCD显示设计
 3.4 VFD显示设计
 3.5 开关按键设计
 3.6 I/O状态检测
 3.7 编码开关检测
第4章 A/D转换和温度检测
 4.1 A/D转换基础
 4.2 热敏电阻的参数和温度测量
 4.3 数字滤波和温度转换
第5章 功率输出和控制
 5.1 过零检测
 5.2 可控硅的驱动和控制
 5.3 继电器的驱动和调功
第6章 常用设计技巧
 6.1 表的灵活应用
 6.2 蜂鸣器
 6.3 几种显示转换方法
 6.4 把复杂过程用简单程序实现
 6.5 定时和时钟计算
 6.6 用表格软件快速做表
 6.7 软件的可靠性和稳定性分析
第7章 实例分析1——微波炉控制器的设计
 7.1 微波炉功能介绍——了解产品要求
 7.2 方案确定和芯片选型
 7.3 硬件电路设计
 7.4 软件设计
第8章 实例分析2——电饭煲控制器的设计
 8.1 电饭煲功能介绍
 8.2 电饭煲控制硬件电路设计
 8.3 软件设计
第9章 实例分析3——面包机控制器的设计
 9.1 面包机功能介绍
 9.2 面包机控制硬件电路设计
 9.3 软件设计
第10章 实例分析4——豆浆机控制器的设计
 10.1 豆浆机规格要求
 10.2 硬件电路设计
 10.3 软件设计
第11章 实例分析5——消毒柜控制器的设计
 11.1 消毒柜功能介绍
 11.2 消毒柜控制器硬件电路设计
 11.3 软件设计
第12章 实例分析6——抽油烟机控制器的设计
 12.1 抽油烟机功能介绍
 12.2 抽油烟机控制器硬件电路设计
 12.3 软件设计
参考文献

楼主:
发过我写的编程结构的一小部分内容(本来想把它全部贴出来,但怕影响到朋友的软件秘密).
;******************************************************************************
;************************************主程序区**********************************
main:

call
key_scan

按键扫描

call
display

;
显示

call
key_deal

;
按键处理

call
disp_man

;
显示管理

call
set_out

;
继电器输出设置

call
buz_man
;
蜂鸣器管理

call
time_man

时间管理

main_delay_4ms:

snz
t_125us.5
;
到了4ms了吗?

jmp
main_delay_4ms
;
没到,则继续跳到main_delay_4ms,等待

clr
t_125us
;
到了,则清t_125us

jmp
main
;
返回到main

;****************************************************************************
;************************************按键扫描区********************************
key_scan:                            ;部分内容

mov

a,keydwn_t

sub

a,251

snz

c

inc

keydwn_t
;
按键扫描计数:1~251

nop

nop

snz
key4
;
按下了启动键了吗?

jmp
scan_key4
;
,则跳到scan_key4处进行扫描判断

snz
inc_key
;
按下了加一键了吗?

jmp
scan_inc
;
,则跳到scan_inc处进行扫描判断

clr

keydwn_t
;
都没有的话,则清相关标志量

clr

sw_bz1

ret

网友F:
“很多单片机图书都是不适合开发的,如按键扫描,现它们都是先判断有没有按键按下,有的话,则delay 20ms,再判有没有按键按下......实时性太差了。”
这句话说的比较诚恳。

楼主:
怎么刚才发的就乱了?再贴上内容.我只hope初学者学会这种编程结构,这非常重要的.
我现写代码思路就是这样的:
     1.先把主程序结构搞好,如下:
        main:
              call      key_scan         ;按键扫描
              call      display            ;显示
              call      key_deal         ;按键处理
              call      buz_man        ;蜂鸣器管理
              call      time_man       ;时间管理
              call      display_man   ;显示管理
              .
              '
      main_delay_4ms:
                snz         t_125us.5            ;到了4ms了吗?
                jmp        main_delay_4ms   ;没到,则等待
               clr          t_125us                ;到了,则清t_125us(它在定时器中断里,每125us就加一)
               jmp        main
       2.把key_scan子程序copy过来(一般程序)
     3.按一下按键,看蜂鸣器响不响
     4.OK的话,再编其它子程序
     5.因为4ms(也可其它时间),故子程序不能有delay的,见附件的key_san.
        故我几乎没写流程图,只关心各个子程序怎么连系就可以了.

网友G:
这个代码还不错
用在小家电挺好的

楼主:
我的本意是想hope各位软件高手贡献出来对产品开发有用的信息,想不到反被人人为是书托(其实这本书是08年,好像当地当年就卖完了),以后打死我,我也不再贴出这样的内容。
     下面是我常用的元器件规格书,贴出来,hope对需要的人有用.

网友H:
你说对了 大多 写书的人 没有做过项目 例程就是例程大多不能应用在工程中  只是给你看 可以那么用。

真正的项目 还是得自己来写  要不然这世界都成了COPY

网友I:
按键扫描,这个方法与我的类似,但我还是觉得它非常的烂。

网友J:
楼主大概只看到书上的教程吧,本站的帖子你没有好好找吧
本站中很多帖子讲的是键盘扫描,像菜农大叔,还有其他,类似三条语句的键盘扫描等等
像楼主说的那种延时方式只有教科书上有,而那些书是带初学者入门的,讲得太复杂,初学者可能一下子绕不过来
书是带人入门的,怎么编程,怎么思考是教不来的

网友K:
按键?IO口状态这类扫描我全部放到定时中断里做,并且做缓存比较,各位大侠以为如何,自认为还是好用,比delay消抖或外部中断采集好多了。

网友L(2012-02-29):
楼主说可以不用delay(20)那样的来判断按键延时,那可以怎样写呢?
很期待,因为我一直用的delay那种延时再判断的。

楼主:
主周期是固定不变的,比如4ms,在这个主周期里有很多子程序,如按键扫描,按键处理,显示,显示管理,蜂鸣器管理,时间管理........
就拿按键扫描子程序来说,每4ms会扫描一次(当然每次执行子程序是不能有delay的),那么执行5次,就判为按键有效(注:要是5次中有一次是没有按键按下的话,则次数变量清为零).假如每跳指令执行时间为1us,那么4ms就可以运完4000条指令,对一般产品而言足够了.

网友M:
如果使用C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