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试EK-LM3S811遇到问题

楼主(2011-07-28):
有谁遇到过这样的错误

**JLink Warning: No matching core found. Selecting default core (ARM7).

***JLink Error: Supply voltage too low (1 Volt is required, Measured: 0.8 Volt).

我在用J-link,调试EK-LM3S811

直接用板子自带调试 挺好的 ,

用J-link就不行

详细信息如下:

Build target 'Target 1'
assembling Startup.s...
compiling blinky.c...
linking...
Program Size: Code=640 RO-data=16 RW-data=0 ZI-data=352
"blinky.axf" - 0 Error(s), 0 Warning(s).
Load "G:\\FL2440\\test\\dk-lm3s811\\blinky\\blinky.AXF"
JLink info:
-----------
DLL: V4.08b, compiled Jun 30 2009 19:10:31
Firmware: J-Link ARM V8 compiled Apr 27 2011 20:42:35
Hardware: V8.00
S/N : 20100214
Feature(s) : RDI,FlashDL,FlashBP,JFlash,GDBFull
---
**JLink Warning: No matching core found. Selecting default core (ARM7).
***JLink Error: Supply voltage too low (1 Volt is required, Measured: 0.8 Volt).
Please check target power.

网友A:
回复 楼主:

由于ek-lm3s811板上自带了仿真器,如果把jlink直接接到jtag座上,jlink和自带的仿真器就会连到一起,这样会有冲突,所以不能正常debug。

网友B:
jlink坏了吧

网友C:
Jlink的参考Pin 1 没有电压。
需要短路到V3.3。
我的经验。

楼主:
谢谢大家,我再试一下

网友D:
我第一反应和3楼的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