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学习单片机 ?

楼主(2011-07-28):
新手啊,最紧要做430,前人支招啊!

网友A:
您提的这个问题太大了:L
如果之前用过其他单片机,都差不多的,430的最大特点是低功耗;可以先到官网上下载看看430的userguide;按照官方的示例代码做些试验,边学边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