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0单片机到底搞到什么程序才叫有个差不多

楼主(2011-07-28):
(无正文)

网友A:
把430的资源都用一遍,然后适当整合出实际运用。

网友B:
做出东西才叫差不多,单片机只是工具。就像会word,不叫作家一样。

网友C:
利尔达自己的介绍里说430在3表上的应用最多 楼主弄个试看看

网友D:
吃饭吃到什么时候才差不多?

显然是:吃到感觉饱就差不多。

学某个知识到什么程度才差不多?

显示是:学到会用就差不多。

网友E:
什么时候我也能差不多啊

网友F:
LS学到走不动的时候就差不多了

楼主:
再请教个问题,我用430F169内部的ADC能否来对外部波形的幅值进行检测,这个东西听别人说不是很精确,

网友G:
MCU重在应用,本身只是工具,为MCU而学MCU是无法取得足够造诣的。

网友A:
再请教个问题,我用430F169内部的ADC能否来对外部波形的幅值进行检测,这个东西听别人说不是很精确,
引用 楼主:

可以。精确与否要看是什么样的波形和采样频率及ADC的精度。

楼主:
我想用430里面的AD来检测一个合成波(10KHZ的波与一个30KHZ的波),不知道具体精度怎么样,希望前辈们能给于宝贵的意见,

楼主:
做过这方面东西的朋友,再下可要取个经了,同时也非常的感谢大家能多提些关于技术方面的独到见解,

网友H:
回复 楼主:

430系列的内置的ADC有ADC10、ADC12、ADC24,新出的AFE430系列内置的ADC更是达到了24位,您可以根据您对精度和分辨率的需求选择合适的型号。

网友H:
回复 楼主:

自己动手做几个小项目或者自己想几个题目来实现一下,只有自己真正动手加思考才能有突破的进步,如果只是看书看历程,对于新手来说,过几天就又忘记了,再过几天和每看过也差不了多少。

楼主:
嗯,确实是这回事,可作为一个新手还是想问个问题,就是我做采集,参考电压一般设多少

网友A:
这个要根据信号的电压变化范围来确定。
当然要覆盖信号电压的最大值(如果是大信号,需要先降压采样)

楼主:
今天测试遇到一个问题,我将430中的ADC产生的一个十六进制数转换成十进制并在LCD上显视,可在频上老是出现字母,Nin=Nadc*3.3/4096————D_data=(DAC12MEM<<5)>>12;  然后在送到LCD上显视,看这是怎么个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