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arms3c2440外接sdram问题

楼主(2011-07-28):
我自己做了一块板子,用的是s3c2440,外接的sdram是MT48LC32M16A2,每片64MB,接了2片,应该是128MB,我接错了,我是按照64MB连接的,将SDRAM的BA0,BA1接到了ARM的地址位24,25上了。这样是不是有问题?我现在现象是无法访问SDRAM。请教一下。

楼主(2011-11-09):
还是自己回复,就按照64MB来用,没有问题,无法访问主要是虚焊的问题。

网友A:
确认没接错,那就是BGA焊接的技术不高啊

楼主:
确实是接错了,但能按照64M来用,只是还有一半空间访问不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