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关于STM32F207的Flash等待周期的问题

楼主(2011-07-28):
官方PDF里说:
with Adaptive real-time accelerator (ART
Accelerator™) allowing 0-wait state execution
performance from Flash memory,

但是实际编程时为什么还是需要加入3个等待周期?

用官方的时钟配置工具自动生成的代码里有加入3个等待周期:
FLASH->ACR = FLASH_ACR_PRFTEN |FLASH_ACR_ICEN |FLASH_ACR_DCEN |FLASH_ACR_LATENCY_3WS;

把这个数字改成2,就运行不了了。

是否因为我用的芯片是“ES”的?

网友A:
RM0033手册上介绍FLASH章节里有一张表格,上面列出了CPU时钟频率和正确读取FLASH内容所需要的等待周期的关系,运行频率较低时才允许零等待。是否你的是时钟频率比较高所以需要3个等待周期?

楼主:
找到了,3.3V供电时是: 30 MHz with no Flash memory wait state 。

之前的宣传口号太误导人了。。。。。

网友B:
找到了,3.3V供电时是: 30 MHz with no Flash memory wait state 。

之前的宣传口号太误导人了。。。。。
引用 楼主:

非也,LZ理解有误。

ART加速器的作用并不是让Flash没有等待周期,而是CPU读Flash有几个等待周期的情况下,CPU的运行速度受到的影响很小(比如不到-5%)

楼主:
如果遇到判断跳转,加速器应该就失效了吧。但是实际使用中,我相信不可能谁的代码没有跳转的。

网友B:
如果遇到判断跳转,加速器应该就失效了吧。但是实际使用中,我相信不可能谁的代码没有跳转的。
引用 楼主:

“如果遇到判断跳转,加速器应该就失效了吧”,不一定,需要看具体情况,如果目标代码在Cache里,就不会损失性能,否则就有性能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