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弟菜鸟一个 求运放高手指点此图功能(最好有原理解释)

楼主(2011-07-28):
(图片)

网友A:
给出的部分,未免太少了一些。

楼主:
回复 网友A:
therm是与温度直接相关的电平 qiao 是温控桥式电路上的一点的电平

楼主:
这是温控电路的部分 therm qiao 都是从桥式电路上引出的电平值 therm是热敏电阻的分压 qiao是个固定的电平值 能否分析一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