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随器输出被放大,请指教

楼主(2011-07-28):
前面的是个阻容衰减电路,在衰减100倍时,跟随输出时正常的,但衰减10倍的时候跟随输出被放大了,要求10M带宽,实际仿真的时候都正常,但我搭出电路却不是那么回事了,似乎是跟随前的输入阻抗引起的,但跟随的输入阻抗很高,困惑中···

网友A:
1、运放存在输入电容,其数值不很确定。
2、阻容衰减电路,要求两电容与电阻数值成反比(包括后级的输入电容、电路的分布电容等等),方可使衰减不随频率变化。这一般需要手工调整,例如示波器探头就是用个小可变电容,让使用者可以随时自己调整。你的电路,看不出电容与电阻成反比。

楼主:
仿真电容是我计算好成反比的,实际电路是通过瓷片微调电容来调的,我说的意思是衰减十倍后测运放的输入和输出端,结果输出被放大了,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A:
3楼:
“我说的意思是放大十倍后测运放的输入和输出端,结果输出被放大了,不知道为什么”
运放的输入端和输出端是同时测量的吗?示波器准确吗?

楼主:
“我说的意思是放大十倍后测运放的输入和输出端,结果输出被放大了,不知道为什么”
运放的输入端和输出端是同时测量的吗?示波器准确吗?

是阻容衰减十倍,打错了,我是同时测量的,换示波器和信号源测试过,效果都一样,跟随输出被放大,我想是不是阻容网络的输出阻抗太大造成的

楼主:
2# maychang 仿真时电容值是我计算好成反比的,实际电路是通过瓷片微调电容来调的,我说的意思是衰减十倍后测运放的输入和输出端,结果输出被放大了,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B:
应该是测量问题,放大器输入端阻抗大,接入示波器时,示波器的输入阻抗会起衰减作用.而
放大器的输出阻抗小,波器的输入阻抗没有影响.

网友A:
楼主始终不说清楚,所谓“输出被放大了”是什么意思。
既然“测运放的输入和输出端”,那么运放的增益就是示波器两通道显示的电压幅度之比。
而且,就算是示波器两通道读出数值不同,也是运放输入被放大,怎么可能是“输出被放大了”?

网友C:
而且,就算是示波器两通道读出数值不同,也是运放输入被放大,怎么可能是“输出被放大了”?maychang 发表于 2011-7-29 17:03

楼主的意思是输出的值被放大了,本来输出50mV的结果输出300mV了

网友D:
要先会测试,同时知道测试是否引入误差。
否则就不要乱下结论。

楼主:
9# ZRL700424 是运放的同相输入端和输出不同,运放输出比同相输入端高3、4倍,且随频率不同而不同,但是衰减100倍的那个电路始终是正常的,只有衰减十倍的电路出问题

楼主:
10# gx_huang 恩,同样的测试方法,衰减100倍的那个电路正常,只有衰减10倍的时候跟随出问题

网友E:
先 标记个!!!

网友D:
回复 楼主:

衰减10倍的下分压电阻比较大、下电容比较小,测试仪表的输入电阻和电容对信号的影响比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