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手机拍摄LED灯具效果时,屏幕出现水波纹,什么原因呢?

楼主(2011-07-29):
RT. 在将LED亮度调到最大的时候, 看见很明显的水波纹,跟摄像机里面的电视一样的,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亮度调小之后就看不到了

网友A:
文波太大,并联大电容,或者改恒流电源方案

网友B:
你的LED驱动是用PWM驱动,靠余晖时间实现视觉效果的吧?

如果这样,则可能是摄像头的响应速度赶不上亮度变化的造成的,你拿摄像头对电视机看看,也是如此。

网友C:
纹波只是原因之一,主要原因是纹波与摄像头场不同步

网友D:
摄像头基于的是扫描方式工作,如果光源是断续的且二者的扫描周期不同步就会出现这种现象。

楼主:
确实是用PWM驱动 人眼看不出来有通断 这个频率在几百Hz到1Khz之间,难道说,是不可避免的吗这种方式?

网友D:
扫描方式必然会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