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HOLTEK单片机IO口输出不正确

楼主(2011-07-29):
我用的是HT48R064-NOSP16的单片机,用仿真器跑程序一切都正常,按键、LED灯以及IO口输出都很正常。但程序烧到芯片里面去后,就不正常了,首先表现为按键检测出错,我是2*3的按键,其中1排键没作用,1排键的值扫成另一排的值了,PB3、PB4、PB5口输出不正常了,PA5、PA6输出时正常的,PB3口还有脉冲输出,但只有其中某段时间按是对的,其他时间就出现VDD/2的高电平脉冲,PB4、PB5一直为低电平;正常情况下应该是PB3、PB4、PB5、PA5、PA6的脉冲输出1200ms的脉冲,300ms的低电平,低电平时间为依次循环的。测电流发现PB3口脉冲出错的时候电流很大,达到了80mA,不出错时电流为正常10mA左右,外围都已经拆了,就剩单片机了。各位帮忙看看可能是哪里出问题了吗?万分感谢

网友A:
先查看下硬件有没有问题?

网友B:
重新烧个IC试试,如果还有这种问题。如果确认仿真没有问题,可能是这批货有问题,去原厂投诉吧。。

楼主:
老鱼,真的是芯片有问题,换了1管烧,就好了。批号不同的,

网友B:
去投诉吧。。。

网友A:
难道有代理把别客户的退货给你,那真的太悲剧了

网友C(2012-04-12):
问题解决了吗?如果没有解决,你把板子寄给我,我帮你看下

网友D:
不一定是MCU问题,也许是软件延时不够。

网友:
恩  情况要多方面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