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LPC1800在150Mhz运行时,片内Flash最高支持多少M?

楼主(2011-07-29):
STM32 Flash最高支持30M,所以要加入3个以上的等待周期,不知道LPC1800系列是多少? 数据手册里也没找到。

网友A:
等待周期和30M有啥关系呢?

网友B:
数据手册里面应该有吧

网友C:
1850没flash,在多bank的ram里跑指令肯定能到150M....

楼主:
等待周期和30M有啥关系呢?
引用 网友A:

Flash最高读取频率是30M,而MCU在高于这个频率运行时,就需要插入等待周期。

据说所有的MCU,Flash都快不起来,靠的是优化,而NXP的优化做得比较好,所以执行速度比别家的快,不知道是否有这种说法。

楼主:
等待周期和30M有啥关系呢?
引用 网友A:

假设Flash最大30M,如果MCU执行频率大于30M但是小于60M,就需要加入1个等待周期,60-90M需要加入2个等待周期。而STM32F2xx是120M,所以需要3个等待周期。

这个是ST官方数据手册里的,请参阅相关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