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 Summer 09 Interactive Multi-Route求助!

楼主(2011-07-29):
各位大侠,小弟在绘制PCB的时候,不小心按住某未知快捷键了。致使 Interactive Multi-Route功能无法使用。每次点击其,总是弹出如下图所示对话框提示:select primitives to multiroute before running this tool。
实在找不到设置的地方,试过卸载重装。问题仍然存在。
希望得到高手指点,不甚感激。

网友A:
没什么问题啊,先选中你需要的焊盘就可以了吧。

网友B(2011-11-22):
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啊!~~应该怎么解决啊!~~

网友C:
我下载了个AD  WINTER 09  哈哈
冬天的肯定比夏天的好啊:lol:lol

网友D:
要先选中你要MultiRoute的Pads或Tracks,然后点MultiRoute按钮,再从刚选中的物件中点击一个,就可以拖出一排线了。

网友E(2017-02-28):
总线步线:shift选中,而不是ctrl+shif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