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通信设备安装在加油机中,还能进行无线通信吗?

楼主(2011-07-29):
(无正文)

网友A:
无线通信设备安装在加油机中,
铁壳,厚度1-2MM,整体接地了,
还能进行无线通信吗?
引用 楼主:

天线必须引出或者天线的安装必须是有开放空间。

网友B:
能   加油站的金属壳又不是专门屏蔽无线信号用的,缝隙还是不少,场强度还是很乐观

网友C:
将天线引出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