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运放的问题

楼主(2011-07-29):
原理图如下:file:///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Application Data\Tencent\Users\283517257\QQ\WinTemp\RichOle\HNI3OHI@PFG$7MV@{3H4DX4.jpg
使用HCPL-7840对电流采样并隔离放大,后面在用TLV271进行差分放大;
现在现象TLV271的最终输出成图中的波形,感觉高电平部分有一些不改有的震荡,实际电流波形高电平部分应该是一个缓慢上升的直线。

楼主:
我初步怀疑是前后运放参数不匹配,不知道有没有高手知道,能帮忙分析下!

网友A:
放大的是直流型号吗,用个电容隔直试试怎么样?

网友A:
说错了,交流要隔直

网友B:
c19 的参数有问题,电路的相角裕度不够。

网友C:
用示波器的10p电容探头量一下看看吧

楼主:
找到问题了,是7840前级有干扰,到后级被放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