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改装加大手机充电器输出电压?

楼主(2011-07-29):
想把输出5V 900mA的手机充电器改装成输出24V 100mA, 发现更改变压器的匝数,升高电压,很难达到24V, 电压即使升高,但是一加负载,电压降的很快,输出电流也达不到,请教高手有什么办法

网友A:
只改变压器是不行的,前级振荡电路的参数也要修改。

网友B:
用充电泵或者DCDC做个后级?

网友C:
电压反馈回路也是要更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