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NCP1421 输出电压不稳

楼主(2011-07-29):
完全按照NCP1421的datasheet上面的应用电路设计(只有欠压保护直接接高)  输出电压不稳定  输出和输入一样 跟随输入的变化而变化,请各位指教。

楼主:
没有人知道吗

网友A:
你把别人想得太强了吧
就给一个规格书就想别人知道你的问题
牛人

楼主:
不好意思 只是看看有没有也用过这个芯片的朋友

网友B:
这个资料里面讲的很详细了,你仔细核对一下吧,错误经常会出现在你觉得不可能出错的地方。

网友C(2011-12-13):
贴你的原理图和PCB图 还有你的PCB实物图,
我们往往犯“想当然”的错误。原理图可能一样,实际器件选用的封装等有很多讲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