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STM32W108各个模块驱动程序

楼主(2011-07-29):
求STM32W108模块驱动程序,如ISP、IIC、ADC、UART等等。官方没有自己写起来比较麻烦,请问ST的代理商会吗?这样用起来更快,才便于STM32W108的推广和使用,可惜ST官网的资料太少了,射频部分的寄存器都没有给。

网友A:
貌似TI也要出CM3 Zigbee,ST资料太少,等TI。

楼主:
回复 网友B:
老兄,你是卖芯片的,你貌似有很多资料(⊙o⊙)哦,能否分享一下呢?

网友C:
直接操作寄存器比较方便

网友D:
哪位大侠有就分享一下吧,多谢了

网友B:
STM32W108各个模块驱动程序驱动程序, 寄存器

加我微博。。在微盘共享里。关注我,就可以看到!!!!
http://weibo.com/stmicroelectronic

网友C:
以下是GPIO引脚置位/清除功能 放到.h文件中啊。

// Each port is offset from the previous port by the same amount
#define GPIO_Px_OFFSET  (GPIO_PBCFGL_ADDR-GPIO_PACFGL_ADDR)

inline void halGpioSetBit(uint32 pin)
{
  //得到PORT号
   uint32 port = (pin >> 3);
   *((volatile int32u *)(GPIO_PASET_ADDR+ GPIO_Px_OFFSET * (port))) = (1 << (pin&7));

}

inline void halGpioClearBit(uint32 pin)
{
  //得到PORT号
  uint32 port = (pin >> 3);

   *((volatile int32u *)(GPIO_PACLR_ADDR+ GPIO_Px_OFFSET * (port))) = (1 << (pin&7));
}
inline boolean halGpioIsHigh(uint32 pin)
{
        uint32 port = (pin >> 3);

        return (*((volatile int32u *)(GPIO_PAIN_ADDR+ GPIO_Px_OFFSET * (port))) & (1 << (pin&7)));

}

网友C:
UART的驱动程序

例程:
//初始化
uartInit(115200, 8, PARITY_NONE, 1);

//发送数据
uartSendBuf("AP Started",10);

//发送一个字节
uartSendChar('S');

如果要发送数据量比较大,修改UART_QUEUE_SIZE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