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16F676可以用PIC16F684代替吗?

楼主(2011-07-29):
以前写程序时用的是PIC16F676,还有一个产品线用的是PIC16F684,因为684的量比较大所以考虑用PIC16F684代替PIC16F676,不知道是否可以?

网友A:
看了一下,FLASH/RAM/EEPROM/ADC/TIMER/IO/比较器数量等都可以,你可以检查是否还有什么特殊资源,我看完全可以。

楼主:
正在测试,目前看没有什么问题,谢谢版主

网友B:
可以替代的,两者资源差不多,就是程序简单改下

网友C(2011-10-14):
PIN TO PIN 程序简单调整一下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