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与DSPIC在做PID是哪种性能更好

楼主(2011-07-29):
(无正文)

网友A:
STM32主频更高计算PID应该有优势的。 不过DSPIC电源专用高精度PWM模块、模拟比较器等。

楼主:
我只用到PID,至于PWM等没有用到,因此主要考虑计算速度,DSPIC有部分DSP功能,在计算方面是不是有特别的优势?

网友B:
我也要用stm32做pid控制,可到pid编程,就不会了,不知大侠,能否给个参考看看?

楼主:
在网上有很多PID的历程,算法都是现成的,关键到最后需要调试

网友C:
这个运算量这么小,应该那个CPU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