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RF24L01的对码问题

楼主(2011-07-29):
最近在做一个射频的项目,要求实现对码后进行数据传输。现在能实现数据的传输的,就是不知道对码的原理是什么?求解答。。。

楼主:
MCU用的是STM8L,射频芯片用的是nRF24L01。求解答。。。

网友A:
单向对码还是双向对码?
既然讲到对码,那么TX和RX在对码前是没有真正确定通信频道的(有对码频道)。
单向对码:由TX发送相关数据,RX保存后,通信。
双向对码:由TX发送相关数据,RX保存后,返回数据给TX确认。即无论是TX还是RX在对码阶段都需要在master和slave之间切换。

网友B:
楼主的问题其实就是协议,俺协议规范编程就是,先理解协议的机制。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单向对码,既然讲到对码,那么TX和RX在对码前是没有真正确定通信频道的。这里“没有真正的频道”是什么意思???在对码配置时不是要配置频道还是其他什么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就是按照协议来的啊,我是截取人家发射机的协议,然后自己写程序,能兼容人家的接收机。

网友C:
这样的话你要先了解好人家发射机的协议

应该选择NRF24L01+(即NRF24L01P)去开发设计了,这个才是主流,功耗更低,后续的配合服务也会更好!

网友D(2017-04-09):
挖个坟,上面说的都是些啥呢,
楼主问的是怎么对码,
谁不知道是先了解协议呢
有个简单的办法,就是刚开始地址都设置一样的,然后对码的时候,A发送地址到B C  D E......然后,双方保存一下地址,重新通电后,在eep里面取出来地址,初始化的时候用上不就得了

网友E:
用NRF24L01P开发吧,我可以免费给样你。Q5032767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