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s-lab不能对开发板供电。。

楼主(2011-07-29):
s-lab 无论3.3 还是5V 都不能对外供电,连接电脑后,串口发现了,黄色指示灯也亮,就是不供电,求解。。。。

网友A:
slab旁边有一个开关,是否有打到5V?

网友B:
楼主大意了吧

楼主:
刚才在keil下试了可以供电。

楼主:
问题以解决,谢谢楼上的几位朋友的回复

我电脑不能上网,刚才找了一台能上网的机器,装上isp软件一看,还要升级(为什么中颖网站不是最新版本?),————————随后更新软件版本,又将S-lab接上,出现提示:需要更新固件版本:L。。。。一系列的更新完成后,终于能供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