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说485通讯的问题

楼主(2011-07-29):
最近做了一个PIC单片机与上位机的485通讯,可谓是困难重重啊。昨天刚解决了,在这感谢论坛相关人士的提点。下边说说我的心得:
1     刚开始以为是程序的问题,最后我直接用232调试,通了,这就证明程序没有问题了。
2     我搭建了一个最简单的电路,只有485芯片和后边的部分(电路图是从网上找的),然后匹配电阻,这个很关键,它决定了一收到的数据是否正确,我今天做实验试过了,一般上下拉电阻在1K到5K之间,匹配电阻在100欧到140欧之间。这部分调试也很麻烦,你的测从单片机出来的数据,一路侧到电脑串口(我用串口调试的)。到那没有信号了找原因。有时候485芯片也会有问题。
3    这些都调试通了,我加光耦隔离电路,这些网上也有。还是和上边一样,要自己动手测试。那么有信号了就在那找原因。
4    我觉得电路图网上多得是,主要还是得自己慢慢从最简单的一步步来,由易到难,这样才能在最快的时间做出你想要的东西。过程比结果更令人兴奋。
      现在我还有一点问题想问大家:就是那个控制端口在光耦隔离前后的R/TX信号必须在单片机复位时是接收状态吗?(它是为了防止发射状态干扰485总线)。但是我就想不是有发射和接收使能端吗?不使能它也能发送或者接收吗?请大家多多指教。

网友A:
1、是发送还是接受由自己决定。
2、使能端只有一个位,要么是0,要么是1,所以要么是发送,要么是接受,也就是根本不可能存在不使能485这种可能 。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发送和接收选择端是一个,使能是各自的吧,有接收使能,也有发送使能,它不是两个独立的吗?

网友A:
回复 网友A:
发送和接收选择端是一个,使能是各自的吧,有接收使能,也有发送使能,它不是两个独立的吗?
引用 楼主:

一般这两个脚是接在一个IO口上控制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谁说我是工程师?你这人脑子一点记性都没有。活着都是浪费粮食。早点去吧。。。。。。

网友C:
你的通信距离是多少? 如果不加上拉电阻和匹配电阻通信还正常吗?

网友D:
其实一个关键问题是,在总线上,没有数据发送的时候,静态的时候,上拉下拉以及匹配电阻的电压分配要保证在+200mv以上,这个是个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