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与稳压电源的区别?

楼主(2011-07-29):
他们的实际应用有哪些?

网友A:
;P,无任何密切相关性。

开关电源如果输出稳定,则本身就是稳压电源的一种形式。
但稳压电源未必就一定是开关电源,也可能是线性电源等。

网友B:
二者并非互补,有交集。

网友:
LZ估计问的是开关电源跟线性稳压电源的区别

网友C:
开关电源可以是稳压电源,也不仅仅有稳压电源,而稳压电源也可以不是开关电源。

网友D:
开关电源和三端稳压7805的输出电压有什么不同吗?我看到有一个电路板,这两个电压是分开的。如VCC用的是开关电源提供的,+5V是由7805提供的,为什么不用同一个呢?都是5v啊

网友E:
开关电源在性能等方面要比普通三端稳压管好很多,而且你确定你的这个Vcc是+5V而不是其它吗?

网友F(2012-11-20):
没有什么关联,两者可并用也可单用

网友G:
2楼讲解的很确切明白!

网友:
肯定是有区别的

网友H:
7805纹波小些吧:l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