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做板了,感觉有的地方不对劲,希望大侠们指点下

楼主(2011-07-29):
ARM9+SDRAM+Flash 频率166mhz
全局

TOP

GND

SIGNAL

BOT

网友A:
安全距离,过孔要看一下

网友B:
重要的一点你忘了,铺铜GND 多打些孔

网友B:
铺铜的边边角角,比较尖锐的地方再修修就可以了,
DRC没错,应该问题不大

网友B:
还有,电源换层,多打几个孔,2-3个为佳

网友B:
底层你有没器件,MARK点多于,还不如删除,GND铜皮完整些
顶层的MARK点,设置铺铜间距过大了,阻断了GND铺铜,

网友B:
晶振底下,走线过孔往右边移开,不要放晶振底下

楼主:
底层你有没器件,MARK点多于,还不如删除,GND铜皮完整些
顶层的MARK点,设置铺铜间距过大了,阻断了GND铺铜,
引用 网友B:

底层有元件的 几个耦合电容和几个电阻

网友C:
LZ,板子中为什么有许多线走成了波浪形状?

网友B:
楼上,波浪状,是sdram等长走线

网友D:
没看出啥问题
DRC通过就没事

网友E:
就看到有些过孔打得好奇怪,总体挺好看。。。。

网友F:
看底层还有许多布线空间,四层板理想的结构是信号-地-电源-信号

网友G:
做工不错,呵呵!
BOM层的mark点应该不需要了吧

网友H:
这个速度没必要蛇形走线,而且你的蛇形走线也不对,晶振下不要布线,干扰太大,线段最好加泪滴,要不容易掉皮

楼主:
这个速度没必要蛇形走线,而且你的蛇形走线也不对,晶振下不要布线,干扰太大,线段最好加泪滴,要不容易掉皮
引用 网友H:

求指点

网友I:
把标题看出了“要做饭了,感觉有的地方不对劲..........”
汗!!!:L

网友J:
间距是多少,感觉好小。有条件最好遵循“3W原则”吧

楼主:
间距是多少,感觉好小。有条件最好遵循“3W原则”吧
引用 网友J:

遵循3W原则 ,BGA的线根本拉不出来

网友K:
LZ,你bottom走高速信號,但是第三層沒有課供參考的平面啊,高速信號要有完整的參考平面,對於你的板子最好在第三層划一块GND,大小要包住第四层的高速信号。

网友K:
另外,高速信號有沒有做過阻抗匹配,阻抗匹配要結合板子的具體工藝,這個要問pcb板廠。你的高速信號的上升時間是多少?這個是最關鍵的,這才是決定是否是高速信號的關鍵,有空看看信號完整性吧

网友K:
走線並不是越粗越好,普通的信號線4-5mil就行了,加大信號之間的間距,減少干擾才是王道!

网友L:
回复 网友I:
你是人才;P 。。

网友M:
丫的     刚看走眼了    还以为LZ要去做饭了,觉得饭煮的有问题。

网友C:
楼上,波浪状,是sdram等长走线
引用 网友B:
不明白,求指点为什么sdram等长走线
要走波浪状?:o

网友J:
20楼:
间距是多少,感觉好小。有条件最好遵循“3W原则”吧
引用 网友J:

遵循3W原则 ,BGA的线根本拉不出来

BGA内部的规则本来就和外面不一样啊。内部间距4mil,难道整版间距也是4mil吗?
所以说“有条件”的地方用3W啊

网友N:
BGA的封装,我不敢碰啊

网友O:
能不能把文件上似上来看一下。

网友P:
BGA的可以直接扇出

网友Q:
看不懂呀
看来我真是菜鸟呀
什么软件好用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