捕获寄存器如何知道定时器溢出?

楼主(2011-07-29):
最近要做一个测速的东西,用的24533,我把中断模式设置成终端计数中断,然后也加上捕获,可是不知道什么时候是溢出什么时候是捕获?当计数器==0的时候才算溢出还是怎么?谢谢大侠指教

网友A:
你用哪个信号作为捕获信号?
终端计数中断, 中断中做什么?
当计数器==0的时候算溢出,
On the rising clock edge following the zero count, the Count register is reloaded from the Period register. On the next falling edge, the terminal count event is triggered and the output is asserted high for one-half clock cycle or a full clock.

网友B:
貌似问题不是很明细呀

网友C:
看不是很懂啊

网友D:
希望版主或者哪位高手能看到

网友E:
回复 网友D:
3楼高手已经看到了,呵呵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用的一个外部端口的信号作为一个捕获信号,我想在捕获到下降沿的时候产生中断,然后读计数器来判断速度,当一个周期内没有捕获到时也会产生溢出中断,在溢出中断里面累加一次溢出值,即256,可以实现测速。现在关键问题是不能同时使用溢出中断和捕获中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