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12V输入,700mA输出的LED驱动电路怎么设计?

楼主(2011-07-29):
求助:12V输入,700mA输出的LED驱动电路怎么设计?

输入:正常12V  最小值9V,最大16V
输出:17.5V  电流700mA

需要驱动5颗3W的LED

网友A:
这样的芯片大把。

楼主:
回复 网友A:

麻烦指点下,给列出几个,谢谢

网友A:
便宜的,MC34063。

楼主:
回复 网友A:
MC34063输出电流只有175mA,达不到我需要的700mA

网友B:
去LT、TI、MAXIM的官方网站选型。

网友C:
这样的芯片确实很多哦,自己到TI或者ST网站上找找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