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MOSFET的驱动电路该怎么设计?

楼主(2011-07-29):
最近在项目中想用PMOSFET,但不知道到PMOSFET的驱动电路应该如何设计,请高人指点。

网友A:
与NMOS极性相反即可。
P沟管性能不如N沟,价格也贵,还很难找到配套的隔离驱动芯片,能不用P沟管就别用。

网友B:
PMOS一般驱动容易,好的截至电路不容易设计。驱动常用一晶体管(BC817)就可以了,截止常用上拉电阻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