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 中断错误

楼主(2011-07-29):
程序刚开始运行是正常的,当程序运行到一定时间后(大约15分钟后),我就发现程序一直在响应中断,主程序一点也不执行,单步执行下,发现上图所示情况,执行到if判断语句后,直接跳到函数结尾,并不读取数据,请各位大侠帮我,急!!!!(NVIC中的中断优先级如何配置)
PutStrtoBuf( &receive,1 );//将收到的字符存入缓存区
下面是串口配置函数:
void USART1_Configuration(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USART_InitTypeDef
USART_InitStructure;

USART_ClockInitTypeDef
USART_Clock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ENABLE);

// Configure USART1 Tx (PA.09) as alternate function push-pull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9;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 Configure USART1 Rx (PA.10) as input floating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USART1, ENABLE);

USART_ClockInitStructure.USART_Clock = USART_Clock_Disable;

USART_ClockInitStructure.USART_CPOL = USART_CPOL_Low;

USART_ClockInitStructure.USART_CPHA = USART_CPHA_2Edge;

USART_ClockInitStructure.USART_LastBit = USART_LastBit_Disable;

// Configure the USART1 synchronous paramters //

USART_ClockInit(USART1, &USART_ClockInitStructur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BaudRate = 38400;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WordLength = USART_WordLength_8b;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StopBits = USART_StopBits_1;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Parity = USART_Parity_No;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 = 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Mode = USART_Mode_Tx | USART_Mode_Rx ;

USART_Init(USART1, &USART_InitStructure);

USART_ITConfig(USART1, USART_IT_RXNE, ENABLE);//
使能USART接收中断

USART_Cmd(USART1, ENABLE);

}
NVIC配置:
void
NVIC_Configuration(void)

{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ifdef
VECT_TAB_RAM

/* Set the Vector Table base location at 0x20000000 */

NVIC_SetVectorTable(NVIC_VectTab_RAM, 0x0);

#else
/* VECT_TAB_FLASH
*/

/* Set the Vector Table base location at 0x08000000 */

NVIC_SetVectorTable(NVIC_VectTab_FLASH, 0x0);

#endif

//
配置中断嵌套优先级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1);

//
使能RTC中断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RTC_IRQChannel;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2;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2;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
使能USART中断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USART1_IRQChannel;//
通道设置为串口1中断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 //
中断占先等级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0; //
中断响应优先级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
打开中断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
初始化

//
使能TIM4中断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TIM4_IRQChannel;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1;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4;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
使能TIM3中断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TIM3_IRQChannel;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1;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3;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
使能USART中断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USART2_IRQChannel;//
通道设置为串口1中断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 //
中断占先等级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2; //
中断响应优先级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
打开中断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
初始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