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请问congtex_M系列算是arm中的低端产品吗?

楼主(2011-07-29):
(无正文)

网友A:
回复 楼主:

M系列是ARM针对控制的推出的新一代arm v7微控制器内置,有强大的通讯及控制能力,内置存储器可以满足大多数需求,同时内置丰富的外设,这样整个系统比较简单,其实是针对的原来单片机的应用市场,侧重于控制;而arm9定位于应用处理器,这不是针对一个应用的,不能简单的说高端低端。

网友B:
楼上说的对,选择器件不能论高低端,要看设计要求。M系列的MCU有丰富的外设接口和强大的控制功能,可扩展空间很大。

网友C:
楼主想得太简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