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恒流源能接几个PT100

楼主(2011-07-29):
我有一个6通道的ADC,AD7794,它本身带恒流源输出10uA\210uA\1mA可选,我现在要做一个4通道的温度检测仪,用PT100测温,那么这一个恒流源能否串接4个PT100再串一个给ADC提供外部基准电压的基准电阻?如果可以恒流源输出电流该是多少?

网友A:
你先看看它的输出功率是多少,能不能带的动

网友B:
不能这样接。
如果有选择开关就可以分时复用这个恒流源。

楼主:
为什么不能这样接?

网友C:
你的A/D输入各通道均全差分,且能够承受这样大的共模电压就可以。

楼主:
6个通道都是差分输入的,“且能够承受这样大的共模电压就可以”这句话不理解,麻烦解释一下

网友D:
没看PDF,这种接法对差分输入的AD来说应该没问题。
但坏处也很多,如果有一个传感器坏掉就导致整个系统失效

网友E:
一般是一个恒流源通过模拟开关接多个PT100,这样互相之间没有影响。

从可靠性和成本角度考虑,直接用电阻桥是最便宜最可靠的,只是线形会差需要软件补偿。

网友F:
6个通道都是差分输入的,“且能够承受这样大的共模电压就可以”这句话不理解,麻烦解释一下
引用 楼主:

ADC或者OP的输入是有最大共模电压要求的,共模电压比较大的时候,很容易就饱和了,即使此时差分电压在信号输入的范围内,此时放大或者转换也已经没有意义了。

网友F:
既然是恒流源,用多路开关,例如4052等切换就是了,4052很便宜的,就几毛钱的事情。

网友G:
觉得一路PT100最好用一个恒流源好.
用yewuyi所说的时分切换也不错.若精度允许的话.

网友F:
觉得一路PT100最好用一个恒流源好.
用yewuyi所说的时分切换也不错.若精度允许的话.
引用 网友G:

如果用恒流源的话,切换不会额外造成精度的损失,在PT100上的压降并不会改变。

也没有必要1对1,终究还是有成本的问题。

网友H:
1mA的恒流源,在Pt100上的标准电压0.1V,温度高的场合变高,温度不超过260C的情况下电压不超过0.2V,5个串联不超过1V,不大,运放10有89是允许的。

至于电流,选1mA即可,这是Pt100的标准电流。

网友G:
回复16L
yewuyi:你好!
用电子开关时间上切分,1/电子开关间串漏影响精度,2/切换后需要稳定的时间,这样会影响总的采样时间-->单位时间内采样量-->降低了测量精度

网友I:
10# lifenganhui 哇,中文的,不错 我找了好多都是EN语的

网友J(2011-11-15):
我有一个6通道的ADC,AD7794,它本身带恒流源输出10uA\210uA\1mA可选,我现在要做一个4通道的温度检测仪,用PT100测温,那么这一个恒流源能否串接4个PT100再串一个给ADC提供外部基准电压的基准电阻?如果可以恒流源 ...
引用 楼主:

根据你后面的图,即使是1mA电流,四个Pt100电阻的压降也在0.5V以下,应该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