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外设配置的问题

楼主(2011-07-29):
数据手册上面一般写着配置某个外设要先禁能外设,然后配置,比如UART传输过程中更改波特率。但一般操作的程序有时候就忘了禁能了,这种情况下芯片会默认禁能外设吗?还有个问题,当UART传输过程中如果fifo里面有数据还没发出去,这时更改其配置,那么FIFO里面的数据是接着发出去还是直接清空?

网友A:
应该会的吧

网友B:
回复 楼主:
要清空FIFO中的数据,最好复位一下外设,重新使能该外设。

网友C:
这个其实可以断点调试看一下

网友B:
回复 网友C:

FIFO中的数据是看不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