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大器-信号链]
opa690输入失调电压如何解决

楼主(2011-07-29):
(无正文)

网友A:
测下电流是不是超标了

网友B:
用这么高速的运放应该都是放大交流信号,加电容隔直就可以了,不用平衡电阻吧,你驱动的负载是什么

楼主:
3# 天神下凡 是放大高速信号的,但是偏压太大会让运放发烫,不知道为何?

网友C:
平衡电阻应该是使从正端和负端看,等效电阻相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