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LAB_Keil插件

楼主(2011-07-29):
请问坛子里面哪有下载?
-----
另外。slab仿真支持884051 芯片?
-----
4051 3.3v  5v 供电都可以吧?

网友A:
貌视没见过。。

网友B:
可以到如下地址下载
http://www.sinowealth.com/ftp/tool/Sino_Keil/Sino_Keil.zip
4051不能3.3V供电的,spec写最低3.6V

网友C:
经验回复:
1,SALB插件最好去中颖主页下载 。
2,支持,KEIL中是JTAG仿真,ISP51下是UART的ISP。
3,建议5V。
  特别说明:你愿意用3.3问题也不大。但是良品率下降一些!!!你能接受就用。大部分是没有问题的。因为
厂家出厂不检查3.3V,所以不敢法律保证,但是实际上用得也很好。比如你用3.6以上良品率是0.1%以内,但是用到3.3,有可能到了0.5%。你自己衡量。。是不是报废那5个来取舍5V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