驱动蜂鸣器问题

楼主(2011-07-29):
蜂鸣器为无源的。三极管用的是s9012 实测它的Hfe(共射级电流放大倍数)是320。 那请问R4应该设为多大

网友A:
蜂鸣器一般20-40ma

9012放大倍数一百左右

假设vcc是5v

(5v-0.7) / R4 *100 =  40ma

留一点裕量,差不多10K就可以

网友B:
Q1应该用NPN的。

网友C:
4楼的vcc指的是430的p1.5么?430是3v单片机.  3楼为何用npn不用pnp?

网友D:
Q1为NPN,vcc指的是P1.5脚输出时电压
因为如果用pnp不管P1.5电平是高或者低Q1都导通

楼主:
好的,知道了

网友E:
知道了还不加分

网友F:
谢谢,增知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