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梯控制系统里面关于门机控制部分的一段程序,求解~~

楼主(2011-07-29):
#define FIO1SET         (*(volatile unsigned long *)(FIO_BASE_ADDR + 0x38))
#define PORT0 0
#define PORT1 1
#define PORT2 2
#define PORT3 3
#define PORT4 4

void FIO_Set(unsigned char port, unsigned int pin)
{
     switch (port)
     {
          case 0:
               FIO0SET=pin;
               break;
          case 1:
               FIO1SET=pin;
               break;
         case 2:
               FIO2SET=pin;
               break;
          case 3:
               FIO3SET=pin;
               break;
         case 4:
               FIO4SET=pin;
               break;
          default:
               break;
     }
}

//val应当与relays的值相对应,例如置位K0,K4,则val的值为 0x00000011;
void Relay_Out(unsigned int relays,unsigned int val)
{
     unsigned int i = 0;

     for(i = 0; i < 10; i++)
     {
          switch( relays & (1<<i))
          {
               case KM1_OUT:
                    if( val & KM1_OUT)
                         FIO_Set(PORT1, Y0_P1_21);
                    else
                         FIO_Clr(PORT1, Y0_P1_21);
                    break;
               case GM1_OUT:
                   。。。。
}

void Door_Ctrl(unsigned int cur_input)
{
     unsigned int i = 0;

     //判断输入值的下降沿
     for(i=0;i<5;i++)
     {
          if(door_param.door_pre_input & (1<<i))  //door_param.door_pre_input:      //门机信号输入
          {
               if(!(cur_input & (1<<i)))      //cur_input:轿厢信号输入
               {
                 //door_param.door_in_edge_detect:检测下降沿
                    door_param.door_in_edge_detect |= (1<<i);
                    if(door_param.door_led_cfg)  //是否允许LED亮
                    {
                         if(i==0)
                              Relay_Out(KM1_OUT, KM1_OUT);
                         else if(i == 1)
                              Relay_Out(GM1_OUT, GM1_OUT);
                     else if(i == 1)
                              Relay_Out(GM1_OUT, GM1_OUT);
                         else if(i == 2)
                              Relay_Out(KM2_OUT, KM2_OUT);
                         else if(i == 3)
                              Relay_Out(GM2_OUT, GM2_OUT);
                         else
                              Relay_Out(KMDELAY_OUT, KMDELAY_OUT);
                    ...........
                  . .........
}

这段程序是什么意思  ?

网友A:
程序太不完整了,这个很不好说呀。帮楼主顶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