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应用还不算很广泛的技术思路~

楼主(2011-07-29):
就是非接触的电机转矩测量,这个好像已经有产品了,请问有没有人知道他的大概原理呢,就是基本的实现过程是怎么样的呢。

网友A:
不太清楚,帮你顶了

网友B:
对于电子来说,任何物理量测量,最终要转换成电压或者电流。

你可以想想转矩是哪几个参数,然后用找响应的传感器即可。

楼主:
谢谢楼上2位~

网友C:
根据输入功率、效率、转速,换算如何。。。?

楼主:
我是说,想测转矩来确定前面的那几个值~

网友C:
就是非接触的电机转矩测量
想测转矩来确定前面的那几个值~

到底要测什么???

楼主:
谢谢楼上~
我的意思是说,要直接测量转矩,再根据测得的输入功率和转速确定电机效率,所以不能用效率来换算。
我就是想请教下,现在所谓的非接触转矩测量,到底是说测量装置跟电机没有接触还是什么意思
我看了一个产品的说明书,他所谓的非接触好像就是供电和数据传输采用无线方式,但是测量机构还是要跟电机的转轴有直接的连接,请问这样就可以算作非接触转矩测量了吗。
谢谢了。

楼主:
多谢楼上几位的提示,查看了一些资料,基本弄清楚了非接触的概念,他应该是相对于传统的电阻应变片测量方式来说的,也就是针对于传感器来讲,但是两种方式电机轴都是要有接触的,比如现在的扭轴加上相位差法,电子测量部分是不跟电机轴接触,但是需要将传感器加在电机轴和负载轴的中间。

网友D:
转矩是力的表现,力的传递无非通过场和直接与作用物体接触的形式表现

倘若楼主希望不与作用物体直接接触就进行测量 则必须通过场来进行力传递
例如通过磁场

可是,这个场怎么加?

楼主:
楼上分析的是,现在流行的方法其实跟电机轴是有物理接触的,只不过电气信号测量装置没有接触轴而已
不过好像完全没有接触的方法也有了,据说还不成熟,有些问题需要解决才能商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