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S demo在TI814X上成功移植FAQ,不断更新。

楼主(2011-07-29):
前段时间玩了下DM814X,成功跑通了板子自带的VS demo,小总结一下,欢迎询问和补充:
首先介绍下DM814x,Davinci系列的一款ARM(A8)+DSP(c674+)评估板,可以参见TI的wiki:
http://processors.wiki.ti.com/index.php/Category:DM814x
其中主核是Cortex-A8,协处理器有VPSS(Cortex-M3),Video(Cortex-M3),HDDVIP(Cortex-M3)分别负责视频采集处理显示和视频的压缩编码解码。
VS demo是监控模式,本demo硬件平台由DVD经分路器输入评估板,经过处理后由显示器显示出4X4图像。
其实更简单的看,就是一个把硬件平台搭建好的过程。以下是些常见的问题,还算是比较通用把:

1.JTAG 仿真器木有反应。这个首先要保证你的驱动装在CCS安装目录下,然后看PC上能不能识别,当确保USB接口OK,JTAG的灯由绿色转红色工作状态,这时应该能用了!当然,在额这边还是不能行啊!!于是乎,重启PC,一切搞定,O__O"…我想说,某些时候就是这么邪门。。。。
2.启动target configuration显示不能获得GMPC什么的状态,直接忽略掉。。(这个原理以后讲)
3.恩恩搞定NAND,开始整linux服务器,NFS,TFTP。。。。其中 ubuntu10.04中的NFS 叫nfs—kernel-server,大家要谨记啊!NFS安装可参照:http://blog.csdn.net/gnuhpc/article/details/4223348
4.板子的uboot参数一定的设置正确,当初我的mem=80M设的不对,导致无法从NFS启动,原因是设大了mem,就要开启端口映射,这时候会报错,我想一定要仔细检查uboot参数。

顺便说明下,DM814X有多种启动方式:nand/SPI flash,SD卡,UART,等。我用的是NAND flash引导UBOT,设置 TFTP来传KERNEL,然后再用NFS来用根文件系统,运行程序。

网友A:
814是个什么东东

网友B:
814x 是C6A8168的缩水版。 性价比非常高(只是外设少了一些,但价格下来非常多)

网友C(2011-12-06):
好啊  询问一下ccst用的那个版本?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