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开关电源常用的场效应管、三极管

楼主(2011-07-29):
有网址的也可以发下,谢谢!

网友A:
我们有大量MOS ,开关管,你具体要那种型号了

网友B:
开关电源上的贴片电容要吗,请联系哦

网友C:
看看在ALIBABA输入三极管/MOS管后,有非常多的型号,然后再查找它的数据手册.

网友D:
呵呵  lz是在找万能的BJT和FET?

楼主:
:)自己顶下,IRF系列那些较为常用?

网友E:
对电源系统进行防雷保护设计时,通常选择金属氧化物压敏电阻和陶瓷气体放电管来组合设计保护装置。

网友F:
对电源系统进行防雷保护设计看看在ALIBABA输入三极管/MOS管后,有非常多的型号,然后再查找它的数据手册.

网友G:
看到那么多广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