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主,STM32F205ZE可以直接替代STM32F103ZE吗?

楼主(2011-07-29):
同上,是不是只修改一下时钟延时即可

楼主:
有没有"stm32f20x_lib.h"的库文件?

网友A:
硬件上基本兼容。软件上要使用新的固件库,有些外设变了。

网友B:
STM32F205ZE没用过   用过STM32F103ZE和STM32F103VE 这两个倒是不用修改

网友C:
回复 网友B:
是不用修改。可以直接换板子。呵呵。。。脚不一样

楼主:
这么快就回复了,新的固件库在KEIL哪个版本上支持205

有关于205的数据手册吗,205已正常出货了吗

网友A:
这么快就回复了,新的固件库在KEIL哪个版本上支持205

有关于205的数据手册吗,205已正常出货了吗
引用 楼主:

最新固件库的Release note中有开发工具的版本说明。

数据手册可以在ST网站下载: http://www.st.com/internet/mcu/product/245090.jsp

现在可以找代理商订货。

网友C:
已经售货了。。。。。哦也

网友D(2015-10-13):
引用 网友A:
硬件上基本兼容。软件上要使用新的固件库,有些外设变了。

还是不要103和205之间替换了,不然程序也要改好多,至两个连IO口绑的外设时钟都不一样,改起来很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