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用固化在ROM的库函数两种方法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1-07-29):
ROM_和MAP_这两个各有什么优点?什么时候用rom好点,什么时候用map好点?

网友A:
还有固化在ROM的函数库呢?

网友B:
回复 楼主:

感觉用MAP_好些,MAP_可以通过宏定义判断是使用ROM库函数,还是flash中的库函数,也就是可以通过简单的设置(有没有加入rom.h)来切换使用,其实MAP_就是一种映射,可以映射到ROM中,也可以映射到flash中,其实质就是一些宏定义。

网友C:
回复 网友B:

看了版主的解释,解除了我的疑问,多谢。使用rom中的函数,节省了flash空间,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