获取中断端点的对象指针错误

楼主(2011-07-29):
68013的VC程序中,使用
CCyUSBDevice *USBDevice = new CCyUSBDevice();
CCyInterruptEndPoint *IntInEpt = USBDevice->InterruptInEndPt;
来获取中断端点的对象指针,但是却得到IntInEpt=NULL;

网友A:
一定要使端点描述符与TD_init()中设置的一样,若为中断传输,则描述符中用ET_INT,而不是ET_BULK

网友B:
TD_init()中的配置也要置为EPxCFG=10110000,即中断方式,那么在上位机中才能获得句柄。

网友C:
哦,这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