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调试时,在断点处不能停下来

楼主(2011-07-29):
程序调试时,在断点处不能停下来

网友A:
估计你的程序跑飞了,没有执行到断电处呗。

网友A:
用单步运行执行以下看看。

网友B:
你根本就没有执行到断点处

楼主:
如果是程序跑飞的话,有可能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C:
程序没有返回指令吧。

楼主:
这个应该没问题,还有其他的原因吗?

网友D:
那肯定你程序写的有问题,加上看门狗吧

网友E:
看看逻辑吧, 程序问题的可能性大点吧

网友F:
要不多在前面设几个断点,看看在哪跑飞的

网友G:
step by step执行看一看。

网友H:
我估计是看门狗总是复位导致的。

楼主:
那看门狗该怎么设置啊?

楼主:
需要过一定时间就喂狗吗?

网友A:
恩,当然需要

网友C:
你把看门狗关了不就得了。

网友D:
不知道lz问题解决没?是不是看门狗总复位引起的?

楼主:
不过我看好多程序就初始化看门狗后,就没有在对其进行什么喂狗等操作啊。

楼主:
先这样把,结贴了

网友:
为什么很多都要分呢,下不了,急啊

网友:
估计有这么几种情况:
1.逻辑问题,程序根本不能执行到断点
2.看门狗问题,养狗不喂狗。
3.仿真软件、编译器问题。编译器会对程序进行不同程度的优化,可能把断点处的程序优化掉了。此时建议看编译后的汇编,是否把断点优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