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网站下载的CC2530的PCB文件用什么软件可以打开啊

楼主(2011-07-29):
TI网站下载的CC2530的PCB文件用什么软件可以打开啊我用的AD DXP
请有经验的同仁赐教!

网友A:
问问技术支持吧

网友B:
回复 楼主:

您下载的文件是什么格式的?试试用altium的导入能打开吗?不然就用pads或cadence。

网友C:
打开了里面什么都没有 :curse:

网友D:
啊,什么也没有,这不是骗人吗

网友C:
用另一个东西打开,上网搜一下,
在别的论坛上看到过

网友E:
没打开过。。。

网友F(2011-10-20):
你可以用AD的Import Wizard,然后选CADSTAR那个选项,再选择相应的.CSA和.CPA文件。一路下一步就行了。

网友G:
用AD的Import Wizard,然后选CADSTAR那个选项,再选择相应的.CSA和.CPA文件
试下吧。祝你好运。

网友H(2012-02-29):
虽然时间过去很久了,仍然谢谢哦!

网友I(2012-12-06):
是,不用安装Cadstar,这个软件国内很少工程师使用,直接用DXP 09(AD9)导入转换即可,一定要注意转换后文件可能有一点点变化,稍作修改即可使用。

网友J(2015-02-13):
实验了  可以

网友K(2015-04-29):
那里面没有说吗,问下技术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