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方案,有人接招不?

楼主(2011-07-29):
我的基本要求是:
1.ARM A8/A9 1.0G ,Android 2.2
2.WIFI,RJ45 LAN,2/4 USB,VGA,HDMI,AV
3.WIFI热点共享(最好)
4.带硬解压(最好)

网友A:
DeVKit8500D
    1.ARM A8/A9 1.0G ,Android 2.2
      ANS:   TI DM3730应用处理器(Pin to Pin兼容DM37x,AM37x系列处理器)异构处理器
                      1GHz ARM Cortex-A8 Core(同时支持300,600和800MHz)
                       800MHz TMS320C64x+ DSP Core(同时支持250,520和660MHz)

  2.WIFI,RJ45 LAN,2/4 USB,VGA,HDMI,AV
ANS:支持WIFi模块,有一路RJ45网络接口:10/100Mbps, 同时有4个USB host+1个 USB otG
1个HDMI接口(芯片:TFP410),可输出分辨率1280x720,码率30fps的DVI-D高清信号 支持AV-out

3.WIFI热点共享(最好)
  ANS :目前市面上好像能够支持WIFI 热点共享的设备不多额 ,Iphone4 可以 。 顺便问一下 你这个是直接通过Wifi热点来传输大量数据么?
4.带硬解压(最好)
ANS:800MHz C64x+™ DSP 与硬件视频加速器可实现独立于 ARM 处理器的音频与高清 720p 视频解码与编码(配套提供音频与视频编解码器),从而可在 ARM 上进一步扩展,运行更多高级应用以及支持各种响应的 2D 或 3D 图形用户界面,实现工业个人数字助理 (PDA) 等应用。
      请问LZ 还有什么问题没?  更详细的请看:
http://www.timll.com/chinese/OMAP/devkit8500D.asp:)

网友B:
2楼的,你们天漠的SBC8100就支持热点。。。用的佐臻的WIFI芯片,支持AP功能。不过主频只有600MHz,用的OMAP3530

网友C:
看起来不错哟,你们新出的那个210看起来也很好,1G主频,android2.3的操作系统,代外壳看起来很给力。

网友D(2011-09-01):
结构不错哦,给力!

网友E:
只能看热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