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图有真相,求解BUFG,IBUFG等缓冲器的作用?

楼主(2011-07-29):
我看了一个用DLL模块实现倍频的例程(如附件所示),其中除了DLL模块还有IBUFGBUFG等多个缓存器?
关于其作用,有资料上写到:“使时钟延迟和抖动最小”
但我将这些BUFG去掉之后,调用modelsim仿真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1、请问在FPGA中,在涉及到时钟信号输入输出时候是否必须用此类缓存器?
因为以前我是从来没用过的。
2、另外,附件图中SRL16这个移位寄存器的作用是什么?
为什么必须通过一个移位寄存器连接?
直接连过去不行么?

网友A:
这个是哪个时代的电路图啊?Spartan-II么?
太坑爹的吧
DLL早就可以4倍频了
图中的SRL是起延时作用的

网友B:
IBUFG和IBUF作用类似,是IOblock部分
bufg用于将信号路由到全局布线